液压密封件质保期一年,这个说法对吗

楼主(2009-01-03):
一般认为液压密封件质保期一年,这个说法对吗?

网友:
你是说保用期吧?有按小时的,也有按运行公里数。有些机器保不了一年,看工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液压产品用的

网友:
质保期是厂商对自己产品的服务承诺,
质保期一年但并不表示密封只能用一年或者一年就会坏。
有些密封材料有一定的存放期,即使你不用也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