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过滤器的流量如何确定

楼主(2009-01-03):
过滤器的型号是流量X过滤精度

过滤器的流量是否为油管中油的流量,如何确定?

手册中只有过滤面积的计算。

谢谢!

网友:
手册上有的。

网友:
根据滤油器的规定,安装在液压泵吸油路上的滤油器的过滤能力应大于泵的最大流量的两倍以上--吸油过滤器的选择
多年来,经有关科研单位的反复测试,有关厂家的使用实践,一致认定:液压空气滤清器工作时空气流速越低,抗污过滤能力就越好,故在选用液压空气滤清时应有一定的裕度,一般选用空气流量为泵排量的1.5 倍左右。--空气过滤器的选择

网友:
过滤器的通流面积应该是越大越好,极限是不用过滤器是最好的. 但是系统的污染是难免的,所以过滤器的使用就是难免的.过滤器的流量确定应该有些资料会说的,但是大于实际使用流量是肯定的,至于是几倍关系,可能说法并不是一样的,我们在实际设计中起码超过两倍,还要综合其他要求,有的要达到三倍,但是空气滤清器的选择一定要大,1.5倍肯定是偏小的,起码超过5倍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空气过滤器的选择:
   “多年来,经有关科研单位的反复测试,有关厂家的使用实践,一致认定:液压空气滤清器工作时空气流速越低,抗污过滤能力就越好,故在选用液压空气滤清时应有一定的裕度,一般选用空气流量为泵排量的1.5 倍左右。”
    此标准摘自相关的书籍,(请原谅书名一时想不起来),不知4楼的“5倍”有什么依据没,以便1楼能够的到准确的答案。

网友:
补充:
   那本书主要是介绍黎明辅助装置的,

网友:
过滤器的流量根据你系统的总流量来顶,吸油和回油不同呀,吸油根据泵,回油根据电磁换向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