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1、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呢?
 因为在数控车编程时,是以刀位点来编制刀具的走刀轨迹的,其实这个点是一个理想的刀尖点,实际使用的车刀的刀尖,不可能是绝对尖的,那么在车削圆锥面或圆弧表面时,编程时的理想刀尖点与实际的刀尖位置并不一致,就会出现欠切或过切的现象,造成加工零件形状上的误差。要想减小这个因刀尖圆弧引起的误差,在早期的数控系统中,没有刀尖圆弧半径自动补偿功能时,就只能人工进行计算,有的地方好像叫做“人工预刀补”;而现在大多数控车床系统都有刀尖圆弧半径自动补偿功能,只要正确使用该功能就可解决。
2、怎样进行刀尖圆弧半径补偿
要包括这几方面:第一要准确的知道使用的车刀刀尖圆弧半径是多少?
第二在程序中何时建立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即在哪个程序段上写左补偿G41 ?或右补偿G42 ?,(要求必须跟在G00或G01的程序段上才可以正确建立)
第三补偿的刀尖圆弧半径的数值信息存放在哪里,这里面就是你说的,在对刀时,显示屏上的刀补页面,但要注意的是“工具补正/形状”还是“工具补正/磨损”?要在“形状”页面,找到对应的刀补地址号,需要填写两个值 ,一是刀尖圆弧半径的数值,二是刀尖的方位号,
第四还要取消刀补,用G40,同建立一样,也要跟在G00或G01的程序段上才行。
3、在进行刀补的建立时,实际车刀的刀尖发生了位置上的偏移,来消除因理想刀尖点与实际的刀尖位置不一致而出现的欠切或过切的形状误差。
4、关于前置刀架与后置刀架的问题上如何用G41/G42,通常我们都按后置刀架进行考虑,程序都是一样的。
 ]5 I+ {2 o# r[ 本帖最后由 shengliqiang 于 2009-2-16 23:48 编辑 ] |
-

网友:
在数车上,外圆位置码一般3,内孔为2,加工外轮廓用刀具右补偿G42,内轮廓用左补偿G41

网友(2012-12-30):
怎么在循环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刀补参数里要设刀尖半径值,还要设刀具方位号,对刀要以刀尖圆后弧中心为刀位点,用G41或G41去调用,是比较麻 ...

没太明白,求教。我一般都是,试切对刀,然后系统测量。如果需要半径补偿,试切后,怎么具体操作

网友:
T0300;G42 G0 X11.0 z-0.5 T01;G01 X-1.0 F0.2;G41 X4.5;X5.45 Z0.2 F0.03;Z6.0 F0.05;X9.0 F0.2;X11.0 Z7.0 F0.03;G40;G0 X12.0 T0;这是一个FANUC前车刀用了刀具补偿的程序,车端面和外径。刀补面板R 刀R多大就补多大,T是补3。

网友(2013-02-04):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车个球面,是不是要用到它们啊??否则半圆时就有一个刀痕一样的东东呀????

一定要用,否则球面的一半少切了,另一半过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