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叠加式双单向阀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1-03):
请大伙看看这个叠加式双单向阀起什么作用?

网友:
控制回程速度

网友:
把左右两个回路分开。只有当电磁阀中位的时候,左边的回路才起作用。

网友:
油缸在向下运动时,系统同时向蓄能器蓄压并保持住,在系统停机状态时,可手动操作换向阀使油缸上升。

网友:
应该根据此图的实际工况分析出,很多原理的设计是根据需要组合出来的,单纯从图示来看,右侧的旁路是为手动回程设计的,主回路已经可以完成上升/下降了,单向阀的设计就是为了满足旁路和主回路的不干涉.应该没别的意思.

网友:
在电磁换向阀停止工作的情况下,控制蓄能器油液的排放。

网友:
你把这组单向阀去掉就会发现换向阀中位时油缸会在自重下下溜或漂移。

网友:
在停机或换向阀故障时手动将油杆回收。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如5楼分析。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手动控制用的。

网友:
这是一个保压回路;同时保证手动卸荷时油缸缓慢卸荷。
     1。当电磁阀工作时(不分左右)油缸缓慢上升或下降。
    2。当油缸下降到一定位置时,系统压力升高,油泵给蓄能器充压。
     3。当电磁阀置中位,手动阀左位时,系统保压。
     4。当手动阀右位时,系统缓慢卸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如8#社友所说,此油缸用于控制一个阀门的开关,正常使用时,由电磁筏控制油缸的进退,也就是阀门的开和关,油缸行程终了时,系统继续向蓄能器充油以便蓄能,压力表显示蓄能压力。手动阀只在停电时作为紧急关闭阀门之用,谢谢各位!

网友:
加速油缸的上升

网友(2009-02-24):
我感觉是液压缸伸出不走这一路,蓄能器可以充液,待液压缸退回时能够快回!

网友:
连接蓄能器能看出两个作用:
1、在油缸上升时通过手动换向阀增加快回速度;
2、在停电时通过蓄能器的油让油缸上升。

网友:
我觉得这是保压过程!

网友:
简单点就是保压的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手动控制用的

网友:
自动复位液压系统,主要功能就是停电复位吧。
其他的功能我看不出来水平不够

网友:
只为用手动换向阀快速缩回液压油缸用的,油缸慢速缩回或伸出由电磁换向阀控制

网友(2011-05-15):
手动阀是用来停电时,让油缸上升回位的,供油由蓄能器保证,蓄能器在电磁阀左位时充油

比较经典的回路,看了老半天才分析出来

网友:
五楼和十楼的就是答案

网友:
应该是保压回路。

网友:
我新找到的工作
做机械设计
公司是从事油压机械设计和加工的--迪斯油压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现在努力学习关于油压方面的知识
各位大侠介绍一些有关的书籍或者传一些资料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changjun410@163.com

网友:
就时液压锁,在控制阀停止时,保证液压缸保持在当前位置。

网友:
手动阀卸载,控制卸载速度?双向单向阀分开手控和电控

网友:
这个回路应该具有保压的作用。

网友:
11楼为楼主最终正解,请大家参看。

网友:
1。当电磁阀工作时(不分左右)油缸缓慢上升或下降。
 2。当油缸下降到一定位置时,系统压力升高,油泵给蓄能器充压
     3。当电磁阀置中位,手动阀左位时,系统保压。
  4。当手动阀右位时,系统缓慢卸荷。
前三点我能理解,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您,第4点,右位时系统是怎么卸荷的啊 谢谢了,

网友:
1:油缸在向下运动时,系统同时向蓄能器蓄压;
2:系统故障或断电时,用来手动回程。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