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套可以测量机床应力应变值,并且能够分析机床模态的系统

楼主(2009-01-03):
测量应力应变值
想买一套可以测量机床应力应变值,并且能够分析机床模态的系统!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出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
可以自己用电阻应变片,搭电桥、电路,也可以买现成的应变仪。

注意温度的变化、贴片的方向、测试频率、现场的电磁干扰。

楼主:
谢谢版主!可是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一般用什么样的软件系统分析呢?

网友(2012-04-15):
如果是分析的话,用UG的有限元即可,里面有相应的解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