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SS铸件加工问题~`

楼主(2009-01-03):
最近公司接了一批不锈钢订单~按工艺要求用的是304不锈钢铸件~毛坯外圆大概是34MM左右~要求外圆切削到32MM~公差+-0.02~~~平端面大概平掉2个MM~公差+-0.4这样的要求应该不难~但就是刀片用的太历害了~做不到100个一个刀片就坏了~效率太低~成本太大~我们试过好多种刀片都不行~包括焊接式刀具~现在我们手上用的是小日本TUNGALOY的刀片~效果还是不行头都大了 ~切削液用的是不锈钢专用~请问侠客们该用什么牌号的刀具最好啊~~要详细点哦~谢谢~

网友:
看问题要全面的去考虑,楼主检查一下切削的参数是否是合理的.不要完全的依赖于刀具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但参数我也试过~进给~转速~吃刀量~什么的~还是没什么效果~

网友:
可以告诉现在用的具体参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900--s2300~~F80--F150我们有6台广数同时在加工这产品~我让他们什么样的参数都试过~今天我还用了YG8也不太好用~还有那种HSS白钢刀我手动车了一刀马上就把刀尖给毁掉了!高手指点下吧~急啊~

网友:
车一两刀就说不行。。那些刀具,参数是靠长时间加工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你随便车几下就来决定它们是否合适的。

网友:
我们有的产品也是304铸件,凡加工这类产品,都是先用国产YG刀粒去粗,之后才在CNC精车的。

网友(2009-02-12):
不会吧  车304转速开这么高啊   刀具就用YW2就好了

网友(2009-03-18):
304不锈钢因塑性大,黏性高,在车削的过程中切削力大,切削温度高,刀具损坏严重。固在加工的过程中应使用有润滑性能的冷却液,减小黏度,降低温度。刀具常用的有YG8,YW的。  我在车削中对切削要素的选择是9 V) X+ ?: K. r9 X( o
:车削速度Vc低于车削45#时,ap大于45#,f小于45#,大于小于均25%左右(个人经验,希望大家能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用数控刀,WNMG080404-VP15TF就行了

网友:
哎等我面临工作也要接触这样的问题了,多学习学习

网友:
太谢谢了,我也正在加工这种材料,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