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润滑改油气润滑---请教

楼主(2009-01-03):
一个齿轮箱,原来为强制稀有润滑,现在想改为油气润滑系统。
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呀。

网友:
齿轮的润滑建议楼主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
强制稀油润滑要改的话,应该是油雾润滑,不是油气润滑,贴主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2009-07-10):
齿轮箱 一般喷油润滑用得比较多

网友:
齿轮副润滑最好是用稀油强制...

用油气或油雾都不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