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材质泵体与铸铁材质管连管线焊接处出现裂纹---请教

楼主(2009-01-04):
铸钢材质泵体与铸铁材质管连管线焊接处出现裂纹,请教怎样焊接,选择何种焊条??谢谢

网友:
用Z408看看,焊前加热,焊后在焊道敲击释放应力

网友(2009-03-11):
注意焊接温度

网友(2009-06-19):
用不锈钢焊条 就行!!  我以前一直用它补铸钢类的东西的!

网友:
看看多是什么材料的,如果是奥氏体的用E309L-16就可以,别的看情况而定

网友:
可以用以下方法一试:
1.用不锈钢焊条
2.细焊条,小电流
3.少熔化铸铁
4.捶击焊道去除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