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7 打印输出怎么设置?

楼主(2009-01-04):
请问下在2007里打印设置怎么设置?设置的时候打印机显示无(安装了打印机的,2006版里都可以打印的),不知道要怎么设置了。

网友(2009-11-03):

这个问题没人回?我也需要答案!

网友:

显示“无”是不是你原来保存在图纸里的打印设置和你的系统打印机名不相同呀?重新到打印机选择栏里选择你要使用的打印机,就可以了。打印前记得先点“应用到布局”按钮,不然下次可能又变成“无”了。

网友:

你已经装了 就在打印页面上搜索或者选择你的打印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