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用的弯板,垂直面的背后用不用再加筋?

楼主(2009-01-04):
现在自己做一个镗床用的弯板,请教各位兄弟,垂直面的背后用不用再加筋,我的T型槽40深,板厚55。谢谢了,或者谁有这方面的图片给小弟参考一下。

网友:
写的不详细。。。
如果你这个弯板不受力为啥要加筋?
把使用情况和环境说清楚,别人才好解答。

网友(2009-04-02):
弯板小用二个筋板,大弯板用三个筋板

网友(2009-05-05):
要加筋板,否则,强度不够。

网友:
应该要加,要不容易变形

网友:
要加加强筋

网友:
加筋是肯定的,因为一是保证弯板的刚度和精度,二是防止吃刀时的刀颤动。

网友:
镗孔直径不大可以不加

网友:
当然要加,不但要加,还要加多根,你的板才55厚,槽就40深,只有15MM连着了,不加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