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硅铝合金材料,切削刀具的选用---求助

楼主(2009-01-04):
本人接到一个试加工件,材料是比较特殊的高硅铝合金,我现在试加工了几回,刀具也用了好几种,切削参数也改了好几回,要么刀具车一刀就坏,要么光洁度很差,他只要1。6就可以了。

烦请各位前辈帮助,这种材料的切削参数及刀具品牌和牌号,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
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硅很硬,含量高的话刀具不耐磨!加工效果不好。我QQ:7413157
邮件:cni23cefr@hotmail.com

网友A:
用CBN或PCD效果就非常不错,价格不是太高

网友:
CBN的没有PCD的效果好

网友:
3楼的,你们那PCD,CBN刀具用的多吗?

网友:
举贤不避亲:肯纳,KD100或KD1415,前者线速度300-900;后者线速度350-1200。

网友:
楼主,你也不要为难了,无论是进口还是国产的,选金刚石的用用看,效果肯定令你满意。

网友:
用PCD刀片吧

网友:
恢复楼上

加工高硅铝合金是不能用CBN的,
要求效果好的话用PCD,但价格高
如果只要求Ra1.6,则可选用进口CARBIDE材质的刀片即可!
我公司就有如此刀片!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但是金刚石的我用过了,切两刀刀片就没有了,不过是国产的,现在还是没有特别好的刀片,郁闷!!!

网友(2009-02-07):
请问楼主,你的高Si-Al合金其中Si含量有多高啊?如果你的材料硬度大且很脆的话,车削加工会比较困难,但经过我的研究,Si含量在50%~70%的合金都具有一定的车削加工性能,所以,想请教下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

网友:
PCD的刀片切2刀刀片就没了,这个我觉得肯定有其他原因,楼主最好把你的切削参数还有机床,零件的稍微详细点的信息发上来,你这么说真是太笼统了,无法判断

网友(2009-03-27):
PCD刀具切削高硅铝有很好的效果,粗糙度,寿命均令人满意。楼主的刀出问题,请考虑 采用什么设备加工
使用什么进给,切深,线速度,使用什么牌号?

网友(2009-05-07):
高硅铝很费刀呀~~

网友:
用pcd刀片就可以,pcd材料最好用进口的,国产的质量不稳定

网友(2009-07-20):
其实1.6的要求不高呀,用韧性好的硬质合金刀片是最经济的选择。我公司专做,德国代理,TELE:01067586336

网友(2010-11-24):
请问KD100和KD1415材料做成的同尺寸的刀片价格差异有多大

网友:
我公司是一家 德资 专业生产立方氮化硼(CBN)和人造金刚石(PCD)刀具的生产厂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QQ:243702851
威士精密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www.wss.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BN或PCD效果就非常不错,价格不是太高

CBN适合做铸铁,PCD适合做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