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压的接近开关,怎样装在油缸上?

楼主(2009-01-04):
耐高压的接近开关,怎样装在油缸上?请指教,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在3mm内,这个怎样控制,那位能知道一下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诶!?

网友:
请提供其型号及液压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高压的接近开关,怎样装在油缸上?请指教,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在3mm内,这个怎样控制,那位能知道一下 谢谢

具体得看你要安装在油缸的哪个部位.

网友(2009-02-12):
可以用在油缸的缸头和缸底部位,以前在垃圾站打包机液压系统中使用过,压力在210bar,一般使用巴勒夫还有其他品牌的接近开关,但是装配时候需要在油缸到位后在装接近开关,把接近开关的3mm控制好,不然会导致撞坏接近开关的。

网友:
有图片吗?可以考虑

网友:
见附件31页开始,有关高压接近开关的信息。

网友(2011-02-28):
www.dthuaron.com  本厂专业生产耐高压接近开关可来电13858837339林先生

网友(2011-04-07):
我厂生产耐高压接近开关,如需要产品资料请来电13858837339

网友:
为何不用磁性开关?采用不锈钢缸体和磁性活塞,感应开关安装在缸体外,即可靠又方便调试,何乐不为?

网友(2012-06-14):
液压缸到位后再装.

网友:
打电话问问厂家

网友:
液压缸带接近开关的很多呀,我在冶金行业经常看到,一般都是在缸底部安装一个接近开关座,将接近开关装在该坐上的。

网友(2012-08-16):
打字的话不好说。我们是专门做传感器的厂家  具体怎么装可以打我手机:13719610594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考虑过,我们这直接在油缸上加接近开关的少,一般都是直接加磁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