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铸件 (压铸, 或者浇注,或者脱蜡精铸) 是否可以阳极化处理?

楼主(2009-01-04):
请问大侠,铝铸件 (压铸, 或者浇注,或者脱蜡精铸) 是否可以阳极化处理, 谢谢

网友:
可以的,我们工厂做的铸件就有进行硬质阳极化处理的。具体的理论性东西不太清楚了。。。听听其他大侠意见。

网友(2009-07-08):
可以的,铸铝是铝合金的一类,跟其它铝合金一样,都可以进行阳极氧化,问题是你想达到怎样的效果,是以装饰性为主的话,以硫酸阳极化最合算,若以提高机械性能为主的话,要用草酸或铬酸较为合适,当然还有硬质阳极化,根据你的实际需要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