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环槽直径怎么测?

楼主(2009-01-04):
直径42的孔内有个43.5直径的环槽,宽度3.5mm,要求测出环槽直径,可以读数.

网友:
没说槽所处的位置
% @: P. q+ `# Y9 d我们这是用专门定做的卡尺。

网友:
有专门的测量内槽的卡尺卖呀!应很容易买到

网友:
带测量沟槽附件的卡尺,看你的深度和精度要求了,三爪,内径百分表都可以,但标准的测量不了.

网友:
内卡百分表

网友:
这个不是很容易的吗,内径卡尺,内径千分尺,卡规等等的都可以测的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卡钳,,上班时给你照个照片,

楼主:
我现在是要求可以百分表读数,卡钳那种考虑过,一是精度不高,二是定位不准确,现在是考虑用专用量具来测.至于内卡卡尺更不会考虑

网友:
杠杆原理,1:1

网友:
佩服,楼上的真有自力更生的精神,有现成的卡钳不用,去自己设计加工.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用测量机的星型探针很容易,也准确,非常方便的

楼主:
谢谢九楼,这种检测方式不错,就是操作的时候,要多晃动几下找环槽高点,现在已经有标准的了,你的图纸应该是很早前的图纸,我见过一种测环槽的专用量具,前端有一组差动式测头,通过锥动传递到一个测杆,测杆一端装表,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卡规一把完全解决,但还要看你的公差,要是公差达到0.001MM可以考虑沟槽测头

网友(2009-03-03):
服了,这是那的古董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要你见笑了,我们这里老设备较多,,这也是操作者和检验都用这样的,,但内孔及槽较多,我们这里还是用这一种,,自己厂里做的,在我们这里,,好多夹具及量具都是自己做的,,只有精测那里的设备高档一些,(原来的小三线军转民只有这样了,),,我们车间就用这种图片上,还有好多规格,(全专用的),,

网友:
其实像你这种沟槽的检测很简单的,但是考虑到成本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要非常精的话,就不是成本的问题了,我有一些比较精确的方法,愿意与您分享

网友:
其实像你这种沟槽的检测很简单的,但是考虑到成本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要非常精的话,就不是成本的问题了,我有一些比较精确的方法,愿意与您分享。

网友:
内径卡尺,内径千分尺,卡规应该可以吧

网友:
9#这种量具现在有得卖.而且测头直径还可以选择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