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1-04):
各位大侠们好!

小弟在使用工程图工程中老是出现如附件图片的提示,请问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需要怎么设置才能不出现上面的提示框,在工程图上每次点击都会出现上述提示框,太烦人了。那位大侠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有的热键被卡住了

楼主:
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在操作别的软件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或者别的提示,我觉得不像是卡住热键了。

网友:
可能是你复制的内容不能粘贴哦 ~~~

网友:
从未遇到过

楼主:
在工程图里面没有操作过复制、粘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
打开图后按ALT+F,按E回车

网友:
我碰到过,我认为是某些不能被复制的元素如果按了Ctrl+C后就会有上述的提示,我的办法是换个元素在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楼主是直接复制了工程图里面的视图,这个是SW自动生成,不能复制的。要在CAD里面打开,只有另存为DWG格式。

网友(2009-03-31):
回复 网友A: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