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式齿轮的润滑---请教

楼主(2009-01-04):
一组三个斜齿轮(45#钢)联动传动,为开式传动,现磨损较快,现怀疑为润滑工作没做好~!求其较好的润滑方式?

网友:
负荷大吗,是用油还是脂,有无冲击载荷?

网友:
选择润滑油要看齿轮周围环境,温度、湿度、粉尘、还有运行要求(是常时工作还是短时,还是间歇工作制)
润滑油普通品种有钠基、锂基和钙基等几个品种,特殊的贵的有长城等大品牌的,耐高温低温都很好。
如果是齿轮箱就要看齿轮的转速、载荷率等来选择.
润滑油说明书上有说明,关键是看你用在那、怎么用?

网友:
你的转速有多少
低于8m/s就用脂润滑好了
设计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