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TD 400 401 号报警

楼主(2009-01-04):
我的车床不经常使用 现在启动就出400  401 号报警 关闭在启动就只剩 400 SERVO 过负荷) 是怎么回事 该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
伺服驱动器的风扇被油垢粘住无法转动,拆下风扇用煤油清洗干净再装回试试,如还报警,更换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