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里的液压油冬天有大量气泡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9-01-04):
请教一下各位,有谁知道液压油箱里的液压油冬天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气泡?

网友:
有可能是渗漏造成的!

液压油也是用密封圈(也有叫油封的)封装的,如果密封圈有磨损,自然就会有液压油渗漏了,再加上气体的参与,自然会伴生气泡了。

网友:
油液温度较低,吸油阻力较大,可能会产生吸空而有气泡,我这两天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同感

网友:
油里有气泡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传一份图片,我想看看你描述的情况。前几天,我公司的设备也出现了液压油不正常的现象:像是要上冻的感觉!抽样加热或将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现象消失。在这方面外行
分析一下情况导致:
1、油液质量问题。可不之怎样确定?
2、油液进水。我是直接用滤油车加有的的。

网友(2009-02-24):

冬天较夏天气温低的多,油中气体的溶解度随气温的降低而下降,因此,冬天油中会有大量气体析出。

网友:
同意贝贝的意见。
另外冬天油温一定要保持在4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