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与有缝钢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1-04):
无缝钢管与有缝钢管有什么区别?

知道的

 能不能介绍一哈其加工制作工艺!

以及各自使用的位置!

网友:
一家之言

一、有缝钢管
    有缝钢管通常用于低压管路(工作压强<1600千帕)。小直径的有缝钢管(公称直径Dg10150毫米)又称水、煤气管,是用低碳钢制成,常用作水、煤气、空气、低压蒸汽及无侵蚀性流体的管道,工作温度范围为0200℃。水、煤气管按壁厚分为普通和加厚两级。普通管的工作压强可达1000千帕,加厚管的工作压强可达1600千帕。

    水、煤气管的大小用公称直径和壁厚表示,习惯上,又用英寸表示其公称直径,例如φ50×3.5的水、煤气管习惯上称为2管,外径为60毫米,内径为602×3.55毫米。

大直径的有缝钢管包括螺旋缝电焊管(Dg200700毫米)和直缝电焊管(Dg200~1200毫米)。工作温度范围因材料而异,最高可达475
一部分有缝钢管的规格见下表

网友A:
一家之言

二、无缝钢管
无缝钢管的特点是品质均匀和强度高,可用于输送有压力的流体,如蒸汽、高压水、过热水以及有燃烧性、爆炸性和毒性的流体。一般中、低压无缝钢管的公称直径为6600毫米,工作范围为-40475℃。对于高温、高压、低温、强腐蚀性等条件下的管道,则可分别采用各种合金钢或耐热钢制成的无缝钢管。
     无缝钢管的大小用外径和壁厚表示(注意,与水、煤气管不同)。例如外径为60毫米、壁厚为10毫米的无缝钢管表示为φ60×10
   一部分无缝钢管的规格见下表。

网友B(2009-05-20):
无缝钢管是在轧制中一次成型的,焊接钢管需要卷制后焊接而成,一般有螺旋焊和直焊。性能无缝管要好一些,当然价也高一些。在国防工业中无缝焊接管可以应用做枪管和炮管。

网友:
能承受的压力肯定不一样

网友:
我小时候就用无缝钢管做手枪,我们叫钢管枪

网友:
无缝钢管性能肯定要要更好一些

网友(2010-07-30):
有缝钢管就是焊接钢管吗?

网友:
无缝钢管一般先通过穿孔机,然后经过轧机一次成型,能耐高压;有缝钢管是焊接成的啊

网友:
有缝钢管一定是焊接过的吗?

网友:
有缝钢管也叫做焊管,所以肯定是有过焊接的!同时,无缝管是通过热连轧一次性成型,
国内做无缝管最好的应该是天津大无缝

网友:
无缝钢管貌似很牛嘛~~~~~

网友:
有缝钢管又称焊接钢管,主要用于1.6mpa的液压系统中,而无缝钢管一般为冷拔或热轧,主要用于高压液压系统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无缝钢管是在轧制中一次成型的,焊接钢管需要卷制后焊接而成,一般有螺旋焊和直焊。性能无缝管要好一些,当然价也高一些。在国防工业中无缝焊接管可以应用做枪管和炮管。
很正确

网友:
有缝钢管就是高频焊接的钢管 ,
无缝钢管是热轧钢管,经过轧机一次成型,然后校直退火

网友:
学习完了  下课  谢谢老师们

网友(2011-02-23):
引用 网友A:
二、无缝钢管
无缝钢管的特点是品质均匀和强度高,可用于输送有压力的流体,如蒸汽、高压水、过热水以及有 ...

二楼说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挺不错的资料,让我了解了很多

网友:
挺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1-07-15):
回复 网友C:

有缝钢管故名思义也是有了缝,就要焊哟。不焊,留个缝好看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缝钢管是在轧制中一次成型的,焊接钢管需要卷制后焊接而成,一般有螺旋焊和直焊。性能无缝管要好一些,当 ...

支持,简洁明了.

网友:
有没有详细制作过程的视频呢  比较好奇有缝管是怎么个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