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中的切断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04):
近来有个问题一直困绕着我,虽然单子还开始没做,不过还是想提前问下各位高手。由于我们的条件有限,刀具是很多都是手磨的,在切断如45#,304这些材料的时候,切刀总是容易坏。后来在社区看了很多的资料,切断方面也好了很多。但是在车刀切到工件快断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如果提高转速,减小进给,这样对车削加工比较合适,但车断了以后,工件不是甩飞撞伤了,就是把刀尖给碰蹦了。。。如果降低转速,就不太符合车削要求,刀也容易蹦掉。。。想问下各位高手平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谢谢。。。

网友:
用斜口的切断刀,,会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在极限转速不再提高的前提下,增加切断刀的进给。你问的问题很实在,临近断的时候要制造出低速度,高进给,否则工件会飞起,如果给三爪打中,机床斑金就出一大凹痕了

网友:
我们这儿是这样做的,快切断的时候,停车,退刀,然后反剩下的那一点儿连着的材料给"打""掰""撬"断,这样不会损坏刀具,但是慢且不好看.

网友:
用斜口的切断刀,减小进给

网友(2009-03-14):
主切削刃磨倒棱.
或磨成60度尖刀切

网友:
最好做一个简单的接料装置

网友:
304比较硬,刀具要好一点的

网友:
基本上都用斜口切断刀

网友:
我说一点我自己的加工经验,余量多的话,深切低速,进给12MM,206转,90的外援刀

楼主:
304的材料不是硬,而是塑性大,粘性高,散热差。加工的时候刀具尽量锋利,控制好切削温度。 7# dyzsc 304

楼主:
使用斜刃的切断刀可能会造成刀具的倾斜,切出的就会是个凹面了。 8# 老飘

网友:
减小进给,适当增加刀具后角

网友:
304应该是1cr18ni9t不锈钢,散热差,粘刀,这样的材料建议使用高速钢切刀,有卖刀片的,价格很低廉.切断前把刀对中心,如果是普车做的小零件弄个铁皮盒子接.切断时浇注冷却液.
至于45#那是最好加工的了,使用普通合金焊接刀,刀头2边刃磨60-45度角,刀头宽2-3mm左右.这样的刀很早就有人在用了好象叫强力切刀.同样装刀时要对中心.我所以说的对中心不是随便对下,是要能车到中心,可以把切断后的残余车平的那种.一般在切断过程中都使用停顿进刀,如果是普车就用手动进刀.这样刀具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
2边的角度要对称就不会出凹凸了.

网友:
蹦刀主要是刀具中心高  道具强度 和进给 这些问题了
一般呢 这些问题老师傅 都能解决 建议还是请教单位老师傅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 13# key007

网友A:
我的切刀玩的好,有机会展示一下。120直径的45钢能切下3毫米的薄片。车床C620。
关键是排霄。

网友:
可惜我没切过这么多直径的工件,直径约50MM的工件切断下来是这样D,希望看见你的大作

我的切刀玩的好,有机会展示一下。120直径的45钢能切下3毫米的薄片。车床C620。
关键是排霄。
引用 网友A:

网友:
13年前开车床的时候,用焊接刀具车过一批0.2mm厚,直径30的45#钢,粗糙度3.2即可,不知道是不是没什么难度。

网友:
直径30厚度0.2??你车那里啊,车端面?外圆??

19# 狙击手

网友:
304用W2 刀。磨成斜口。开槽不要太深,应该好用的,我专做304管料

网友:
如果工件中心没有孔,是实心的工件,你们也能用斜口切刀直接切断吗,如果能,俺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图片,你的件是挤出来的。

网友:
真个很正常啊,斜口切断切断实心的才是常用的

 22# ddss3322

网友:
什么叫挤出来的??

23# 樵薪

网友:
刃口不锋利不是在切是在挤

网友:
看图片,你的切刀没开槽吧

网友:
我的合金切刀总是在两刀尖后一点点的地方崩那么一点点...主刃完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直的斜的圆的尖的刃口都磨过都是这样崩的.. 纳闷啊...普车6140  普通棒料都是30左右直经实心空心都这样...请教高手!!!

网友:
首先要一点中心高要对好!,刀具方面选YW2的,刀具刃磨的时候附后角不要太大3——6度,不要磨副倒陵!磨的话不锋利!辅导另会增加切削力

网友:
不清楚你们的产品的要求是什么,为什么不直接用锯床或者其他切割下料设备切断工件之后,再用端面刀进行平头加工呢?

楼主(2009-04-18):
首先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从中了解到在切断中首选斜口切刀。但不知斜度为多少,我想应该5-10度差不多吧。另外看了追风大峡的图片,发现你的切屑跟我的完全不一样,就十分纳闷。通常我的断屑槽都磨的比较大,还是带点喇叭口型的,这样出来的切屑就跟车外圆那样,是管状的。利于排屑,便于冷却。但是切到里面的时候问题又来了,当进给的速度一低,切屑就是带状的出来了,缠的到处都是,到了断的时候,工件掉的位置常是由乱飞的切屑决定的···看了追风大峡的图片,就十分羡慕啊,感觉你在切断的时候是不用冷却的吧,工件也是一口气干断的,最羡慕的是那切断面还那么光。。所以想问问各位高手们,在切断中断屑槽该如何选择,是否用恒线切削速度,速度几何?车刀的进给又是如何选择的,另外在不影响车刀寿命及工件质量的前提下,切削液是关还是应停? 谢谢··

楼主:
还要问个问题,切断后留下的哪个小台阶真是非常难搞啊,由于刀位的限制,通常我们都是用外圆刀来解决的。大直径的工件,转速又提不上去,所以那个外圆刀蹦刃的几率是相当的高。想问下大家该如何解决。。。

网友:
1、切断后留下的台阶用一把专门的75度刀平面。刀具要钝些。不能锋利。要对中心。操作者掌握的好的话不是问题。
2、可以在即将切断时更换车床转速,许多车床分快慢速按钮,可以加工中很快变速
3、一般零件都有孔,建议工艺上想办法打出底孔便于切断
4、刀位够的话我们有时会有一把刀专门用于快断时拱一下,这样不用影响切的那把刀
5、含鉻不锈钢不能用T15系列刀具,容易发生材料粘合。不锈钢加工中冷却、润滑液的作用是事半功倍的。

网友:
呵呵~数控的很好用,就看你舍不舍得花钱了

网友(2012-04-15):
我车45号钢件时,通常用500转进给0,06但效不大好

网友:
304的材料是软材料,主要是控制加工温度吧

网友:
我车45号钢件时,通常用500转进给0,06但效果不大好

网友:
买成型数控刀具吧,很好用。。。。。。。。。。。。。

网友:
买个数控夹刀,最好买旧进口的,这样用的久,打了 不心疼,转速500,F100。

网友:
斜刀刃主要是为了使切下来的没台阶,等掉下来了再把上面的车掉,在移刀切下一个。

网友:
为了保障工件不碰伤,我们通常是切到2MM后掰下来,但是如果批量成产的时候这个方法有点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