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钢结构新厂房空气动力部分设计

楼主(2009-01-05):
一新厂房建设,需设计空气动力部分,已知:两台空压机并联工作,空压机的压力在6.5~7.5Mpa之间。
我查询了些资料,有个大概了解,但以前没有亲自做过,惶恐不已,想请教各位:
 1、空气动力管路如何铺设?(愿考虑在厂房上部铺设,后发现厂房已有放置电缆的沟,空间足够铺设管道,是否可利用此沟?如果这样可行的话,施工难度大大减小)
2、初步选定管路材质为镀锌不锈钢管,其口径大小及壁厚如何计算选择?
 3、相关镀锌管的价格? 不知可有相关方面知识介绍

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以前我曾做过一回,当时的做法大致如下:
1、根据最高使用气压要求和流量要求,进行管道材质、规格的选型。这个可以查手册同时请教压力管道安装的人。我当时采用的是无缝钢管(外刷铁红及银灰色防火漆)。
2、根据厂房、设备的布局情况,画出管道的线路布置图。这个要详细,包括储气罐(带安全阀、压力表、放水阀等)、总管、一级分管道、终端分管道、阀门、沉水弯头、放水阀、支架(角铁焊接)等。我当时采用的总管外径好象是50mm(用于从储气罐直到顶楼)、一级分管道外径是32mm(用各楼层内的水平主干线)、终端分管道外径是16mm。
3、开列材料采购清单,买材料,联系有压力容器焊接资质的焊工及金刚钻打孔的人。
4、现场施工安装。先打穿墙孔、钉支架,再铺设管道、现场焊接。最后试运行时应注意先吹净管道内的颗粒杂质。并联的空压机型号和调定的压力最好一致,否则很可能只有一台空压机起作用。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谢谢!!!
我现认真学习一下,然后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2017-07-19):
小白,怎么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