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V5R19的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05):
最近,我安装了CATIA V5R19,一切都是按照以下说明完成,但是启动CATIA时总是报出如下错误(见图片)

安装说明
1) install CATIA V5R19 SP1
2) install CATIA V5R19 SP2
3) copy JSOGROUP.dll in the folder crack,put it  <CATIA installdir>\intel_a\code\bin
4) have fun

网友:
我用的还是R16呢,不建议用高版本,最好用使用人数多版本!
高版本向低版本转化太麻烦!

网友(2009-04-04):
可能是环境设置放入问题,,建议使用R18,,还是比较成熟,,,

网友:
我也遇见同样问题,怎样解决啊

网友(2009-10-07):
这个没有问题,可以安装,你去电驴上下载一个安装版的程序,你的可能是个升级的程序,SPO

网友:
就是SPO装好后升级补丁就成了这样的了

网友:
试着新建一个全局环境,把原来的删除,我出现问题就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