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一个圆管上开两个孔,UG里怎么画出来

楼主(2009-01-05):
想在一个直径139.8,壁厚是3.5的圆管上开两个孔

大家伙帮帮忙,看看,在UG里怎么画出来啊

网友A:
  你这家伙自己不开动脑筋的呀
这个直接回转再钻孔就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家伙自己不开动脑筋的呀
这个直接回转再钻孔就不就得了?

回转吗?我是先用草图画出两个圆,再拉伸,好了之后,就不会把孔按上了,晕了,想不出办法啊.

你说的回转,在哪里啊.不明白,说明白点,不会灌水吧

网友:
你给的图纸参数看不清楚,在建模里,画一个圆柱体,大小等于你图纸上的管子外径长度.
进入草绘,以圆柱体的一头作为草绘面,画圆,圆的直径等于管子的内径,完成草图并拉伸相减得到管子
将坐标系延ZC方向移动一个离距,等于图纸上的数字,以ZC,YC建立基准平面,利用打孔工具生成孔,第二全孔是以ZC,XC作基准平面,方法同上.

网友A:
回转在“插入”的“设计特征”里面
得先画好你的截面草图和回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转在“插入”的“设计特征”里面
得先画好你的截面草图和回转轴

看来每个人的画图方法一点也不一样,我现在是画出来了,但是如果确实圆管上两个孔的距离就会了,

我用的是拉伸.

网友:
方法很多
1 做圆柱求差
2 用孔命令定位

个人是不怎么喜欢草图,所以也不怎么会

网友:
七楼版主讲的第二个比较好用,而且一般的造型高手在孔方面都是直接用孔命令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无语  无语 无语 无语 无语 无语 无语
你学什么专业的?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