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表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05):
请教此表示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详细的图吗?粗看是精度

网友:
好像是粗糙度,不过图看不全,猜的!

网友:
感觉是 粗糙度6.3

楼主:
请教此表示什么意思

再附上详图,请大家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粗糙度饿!!!

楼主:
那63与.002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63与.002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已经告诉你可能是粗糙度了,您觉得那个还能是什么意思?去看《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