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上的双齿轮是如何消除间隙的?

楼主(2009-01-05):
机床上的消除间隙很多地方用的是双齿轮工作,那双齿轮是如何消除间隙的?特别是在正反相互转动的时候。

谢谢!

网友(2009-02-09):
用调调整垫消除间隙的,配磨!

网友:
可以用拉簧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对消除间隙有单独的一篇,其中就有双齿轮的这种.

网友:
联系我

关于这个问题,有兴趣可以加我QQ153155074。我们专门做法国机械消隙和电器消间隙的,在国内好多重型机床都有成功的实际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