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制品产生粘性--请教

楼主(2009-01-05):
如今有一种橡胶零件材料为FLUOROCARBON DYNEON FE-5621,
使用中发现其和铝合金金属有粘在一起的可能,
有人怀疑可能是材料回收使用的缘故,
请问橡胶材料回收使用会产生表面有粘性的问题么?为避免此问题是否应该在零件图纸里面说明不允许使用回收料或者回收料比率不能超过一定比率?

楼主(2009-02-11):
咨询过供应商,
回复是原材料是一样的, 只是成型工艺有表面处理和表面不处理两种,导致粘性不同.
目前选择的是不表面处理的那种,成本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