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设计的时候用过过渡配合没?

楼主(2009-01-05):
突然想起来的,常用间隙,偶尔用用过盈,从来没用过过渡配合。大家都来说说吧

网友A:
H7/k6用过,有过还真是不太常用!

网友:
过渡配合真没太用过,倒是过应配合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k6用过,有过还真是不太常用!

是什么情况下用的呢?想想还真不知道怎么会用过渡配合……总觉得过渡配合就意味着配做一样 .那样互换性还可靠吗?

网友:
带轮电机轴的配合一般都是过渡配合H7/k6

网友:
滚动轴承的内孔公差为H,外径的公差是h。
与其相配合的轴颈和安装孔,如轴承负荷一般,其制作公差选用过渡配合好像还是常规情况。

网友:
我在联轴器中多使用过渡配合,尤其碰到有一方配件需要现场安装的,更是如此。

网友:
我在轴承配合中经常用过渡配合

网友:
需要铆接的小销子用过过渡配合

网友:
键的一般配合也是过度配合

楼主:
查了下书上的解释,过渡配合的定义是:可能具有间隙或过盈的配合称为过渡配合,此时,孔的公差带和轴的公差带相互交叠。

有点不明白了,这不是听天由命全看工人手艺了?

楼上几位大侠说的情况我一般会在图纸上过盈一两道来处理,然后现场用木榔头轻轻砸进去

网友B:
公差的设置基于大规模生产方式。在设定的公差范围内,具体的零件尺寸,一定以正态形式出现。对于公差为过渡配合的零件,在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其实际尺寸应在公称值附近,如果与其配合零件的公差为基准值,则两者间的正常配合应为具有极小间隙或极小过盈的配合。容易装配,但定位极好。
脱离了大规模生产方式背景,就公差数值的讨论,没有实际意义。小批量和单件制作零件,应当以配作方式进行,公差只应当作参考之用。
在实际生产中,为严格达到设计要求,一批零件在装配前,应当对零件尺寸检验并分组。这方面我国大陆似乎做得不够。参加讨论的诸位,也好像概念不太清楚。
在市场上,即使同一品牌,但购买者一定要推崇所谓原装货。从某种程度说,实际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像俺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的设置基于大规模生产方式。在设定的公差范围内,具体的零件尺寸,一定以正态形式出现。对于公差为过渡配合的零件,在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其实际尺寸应为公称值,如果与其配合零件的公差为基准值,则两者间的正 ...

拨云见日啊!一席话解除多年迷惑,多谢大侠了!

网友:
各位大侠的话让我长了见识,谢谢

网友:
过渡配合噢而用到,最近就用到H7/n6的配合

网友:
过渡就是轻微的过盈配合,不需要太大的压力就能进去的配合。一般在传受力不大的情况下用过渡配合,传受力大的用过盈配合

网友:
过渡配合H7/k6

网友:
很多场合下,装配位的止口选用过度配合,有小过盈的那种

网友:
我在公司用的轴承配合 绝大部分用的是过渡配合。

网友:
很少用到过度

网友:
过渡配合很常用呀

网友:
轴承配合中经常用过渡配合,销钉也有

网友:
减速器设计上用过!

网友:
工程图里标的是间隙配合,实际加工出来的有些是过度配合,得用砂纸磨-磨。。。。。

网友(2011-03-12):
回复 网友B:

说得非常经典!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不错,现场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过盈配合的条件,用过渡配合好一些.

网友:
我是经常使用过渡配合,因为要定位精度高,又要经常拆卸,只有这样选了.H7/K6常用.

网友:
联轴器轴承带轮孔轴中有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那看到很多图纸,装配图标公差,还带精度等级,这些跟零件图那尺寸上下偏差三者有联系么,谢谢

网友(2013-04-04):
一般受力不大的配合多用过渡配合

网友:
一般很少用

网友(2016-11-07):
看了你们的回答,再结合自己的实际应用。真心觉得还是过渡配合好用

网友(2017-08-06):
所以小批量或者1-2件的配合,不会用到过渡配合?
非标小白一枚

网友(2022-08-26):
销,键,轴承常用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