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翻译

楼主(2009-01-05):
比较着急所以就不愿翻字典了,求好心的机械人帮忙啦~

网友:
我想如有图纸,翻译能准确方便一些.

楼主:
图纸太大了,还有涉及到保密等因素,所以就不传了,可以描述一下,是一张铸件图的技术要求,第4条不明白,U.O.S使美国标准?还是单位?第5,第6条中那个形位公差是什么意思?
第7条中的表面粗糙度相当与国标的多少?

网友:
第4条是关于铸造圆角。corner 3mm,  fillets 6mm。corner是凹角,fillets是凸角。
第5条是拔模斜度。
第6条应该是是浇铸表面轮廓度。
第7条
--不知道。期待高人。

楼主:
感谢4楼指点,呵呵··您就是高人!我想知道U.O.S是什么意思?

楼主:
查了查,问了问,U.O.S.好像只有翻译成“除非有特别指出”最合适了

网友:
1。材料:铸铁
2。去毛刺,锐边
3。凹角半径3mm  凸角半径6mm
4。草图中边最大为2。0
5。铸件的形位公差
6。表面粗糙度
7。部件号

以上观点仅属个人见解!
如有高见,欢迎指正》

网友:
我也冒充一下懂英文的,最多挨几个板砖!

1) 材料 铸铁 i-r(可能客户的简称)标准号***
2)
3)去毛刺,倒锐边
4) 圆角,未注明处如下: 角3毫米 筋6毫米
5)拔模斜度未注明处2度
6)铸件的未注明公差参照未注明(可能有个公差表,在标题栏), 铸造表面轮廓度----
7) 最终表面 未注明最大N20(不清楚相当的等级)
8) 部件号浇注在图示位置,字高8毫米

网友(2010-07-24):
surface finish表面光洁度

网友:
楼上好多高人;
U O 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