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GSK 980TDa ),想把Z 轴 延长行程60mm---请教

楼主(2009-01-05):
我们公司的一台数控车床(GSK 980TDa ),最近由于需要想把 Z 轴 延长行程60mm左右,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赐教。$ ^, [# W9 E' r8 p
注:原床 Z轴 机械部分条件满足(尺),不知 GSK 980TDa 怎样设置。

网友:
改参数不就得了

楼主:
谢谢!我是电工不懂数空床,见笑了

网友:
调正一下硬限位,实在不行再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