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物件上的小孔---请教

楼主(2009-01-05):
现在有一个有机玻璃物件上的小孔,要求抛光的光亮透明,看不出纹路.孔很小,还是锥型的.
直径在5MM到6MM.
在家已经试了好多种方法了,就是行不通啊.还望各位高手帮助帮助啊.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方法也可以指教一下.
如果要涉及到其他问题,还可联系电话13806116870

网友:
遥逍网友好!
.
做一个类似“线切割式的工具(设备)”,将其中的“钼丝”换成“毛线”既可。
.
syw  090106---07.03
.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位大哥的指点,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 我现在要加工的是小孔的内壁,要求透明光亮.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遥逍网友好!
.
我在2楼给出的方法,正是针对你的问题给出的解。既----小孔内壁抛光。
.
有机玻璃抛光无非有两种方法:
1、机械高速抛光。
2、化学溶济抛光。
.
孔径机械高速抛光可有两种方法。既轴向和径向。我给出的是轴向方案。
径向的有现成的雕刻用的高速旋转抛光机。
.
syw  090106---08.02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指教,  现在终于有所进展了.但是我现在用物理方法来抛光孔内壁的光洁度已经到达及至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样品的要求,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化学类的方法来使得这个有机玻璃的小孔内壁的光洁透明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