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具生锈了用什么擦

楼主(2009-01-05):
量具生锈了,要用什么才能把锈给除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WD40可以除锈

网友:
平时要用衣车油保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一般的游标类、测齿类、钟表类、量具可以先浸没在火油里,时间长短要看锈的程度,然后用120号汽油清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WD-40可以除锈,我用很多年了!都用它!

网友:
新手 WD-40是什么

网友:
我们一般就是浸在煤油中,然后用抛光带轻抛.

网友:
我们也是浸在煤油中,过一段时间后,用抛光砂纸抛光,测量面生锈的话还需研磨。

网友(2009-05-06):
较严重我们一般是用煤油泡过,然后用汽油擦;轻微的锈渍直接用汽油擦; WD-40是什么?没听说过,想试试.

网友:
WD-40大概15块一瓶(公司采购肯定不是这个价)WD-40是金属制品的万能保养剂,集合防锈、除湿、解锈、润滑、清洁、电导六大功能.WD-40原是为导弹的保养而研发的,推出后即受到美国太空总署的重视,被指定为太阳神火箭保养剂,然后转变成民用的了。

网友:
学习了 WD-40看来很有用

网友:
WD-40從字面上看「Water Displacement, 40th attempt」,WD-40的W代表水,D代表清除,40th代表第40次嘗試。

本產品的名稱是直接取自1953年研發WD-40的化學工作人員研究筆記中所用的名詞。當時化學家Norm Larsen試圖調製一種可以透過去除水份、溼氣的作用,防止腐蝕的配方。

Norm 在完成第40次嘗試之後,憑著毅力努力不懈,終於得到報償,完成發明。

网友:
做生意哟!有广告之嫌!

网友:
没什么,广东力丰卖WD-40给客户都是整车整车的.

但是现在WD-40假货比较多,采购要注意,走正规渠道

网友:
看样子WD-40真的很不错呦

网友(2009-06-11):
这样搞的话,对仪器的精度影响大吗?

网友:
学了一招 WD-40

网友:
WD-40有腐蚀性,慎用!我这里有专业的量具油给大家推荐一下,注意日常保养才是上策~

网友:
发个资料具体介绍介绍贝,

网友(2009-07-14):
回头我也得问问我们公司用的是什么

网友:
根据“测量器具的选择原则”,选用适当的测量器具进行测量。测量器具的计量工作应遵循测量器具的保养、检修、鉴定计划,确保所用量检具精度、灵敏度、准确度。测量器具的正确使用方法,请参照使用说明书或相关参考资料,轻拿轻放、保持清洁、防锈、防振,合理存放保管。

一、平板1)、钢制平板一般用于冷作放样或样板修整;铸铁平板除具有钢制平板用途外,经压砂后可作研磨工具;大理石平板不须涂防锈油脂,且受温度影响较小,但湿度高时易变形.(2)、0、1、2级平板一般作检验用,3级平板一般作划线用。(3)、平板安放平稳,一般用三个支承点调整水平面。大平板增加的支承点须垫平垫稳,但不可破坏水平,且受力须均匀,以减少自重受形。(4)、平板应避免因局部使用过频繁而磨损过多,使用中避免热源的影响和酸碱的腐蚀.5、平板不宜承受冲击、重压、或长时间堆放物品。
二、样板直尺和平尺(1)、样板直尺使用时不得碰撞,应确保棱边的完整性,手握持绝热板部分,避免温度影响响精度和产生锈蚀。(2)、测量前,应检查尺的测量面不得有划痕、碰伤、锈蚀等缺陷。表面应清洁光亮。(3)、平尺工作面不应有蚀蚀、斑痕、鳞片、凹坑、裂缝以及其他缺陷。平尺应无磁性。(4)、一般应按不同要求选用不同精度的平尺。
三、直角尺(1)、00级和0级直角尺一般用于检验精密量具;1级用于检验精密工件;2级用于检验一般工件。(2)、使用前,应先检查各工作面和边缘是否被碰伤。角尺的长边的左、右面和短边的上、下面都是工件面(即内外直角)。将直尺工作面和被检工作面擦净.(3)、使用时,将直角尺靠放在被测工件的工作面上,用光隙法鉴别工件的角度是否正确。注意轻拿、轻靠、轻放,防止变曲变形。(4)、为求精确测量结果,可将直角尺翻转180度再测量一次,取二次读数算术平均值为其测量结果,可消除角尺本身的偏差

网友:
WD-40是一种应用于金属制品上的万能防锈润滑油,集防锈、除湿、除锈、润滑、清洁、电导六大功能。WD-40的渗透性极强,能够渗透到金属表面及毛细孔内部,而且对于铁锈粒子等腐蚀沉淀物具有极好的溶解性,能够打破其粒子之间的粘结,使铁锈等沉淀物轻易脱落。WD-40解锈性能优秀,能够将各种因生锈而黏死的螺钉、螺帽的锈垢轻松除去,并起到长期防锈作用,被称为“不会生锈的松锈剂”。

网友(2009-10-05):
在煤油中浸泡,然后用金相砂纸打磨,如果是测量面的话要用金刚石研磨膏进行研磨。

网友:
WD-40大概15块一瓶(公司采购肯定不是这个价)WD-40是金属制品的万能保养剂,集合防锈、除湿、解锈、润滑、清洁、电导六大功能.WD-40原是为导弹的保养而研发的,推出后即受到美国太空总署的重视,被指定为太阳神火箭保 ...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试试,呵呵

网友(2009-12-05):
换一个  平时要注意保养

网友:
轻微的可以用衣车油除去,如果很严重的话,会不会影响量具的精度呢,慎用?

网友:
保护量具我们使用凡士林

网友:
WD-40是好东西,量具要保养,也要定期校验的撒,一般不会生锈吧

网友:
WD-40可以挺好!我也正在找,有知道的可以发出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学习了!

网友(2010-01-26):
我们的量具定期保养
长期使用,没机会生锈
没买过WD40
平常也就用针车油

网友:
问个问题,像带表卡尺能用汽油浸泡么??

网友(2010-04-07):
生锈了的量具我们一般就扔了

网友:
真的,平时保养是最好的!

网友:
量具生锈???我们公司的量具生锈一律报废,并追究相关责任。。不知道怎么擦。

网友:
我是用汽油清洗,用仪表油保养,储存用凡士林。

网友:
用煤油浸泡,砂纸抛光比较实际些。其他的咱就不知道啦

网友:
研磨膏加抛光剂,搞计量修理的人多知道的!

网友:
呵呵,干脆报废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