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断面不同的原因

楼主(2009-01-05):
问个事 :三个齿轮轮齿折断,第一个断面全部粗糙,第二个断面粗糙和光滑两部分,第三个是中间粗糙两侧光滑,试问这三种情况产生的不同原因,急用,高手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是什么齿轮?高速的?低速的?
是什么材料?
负载大小?
损毁原因知道否?

网友:
请把损坏齿轮的照片帖上来,让我看看!

楼主:
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不?看看还有别的原因不

楼主:
第一种:过载 短期过载或冲击过载   第二种:单齿侧工作的齿轮  吃根处应力 为脉动循环应力    第三种双齿侧工作  齿根处为对称循环变应力

网友:
分析得有道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齿轮热处理硬度过硬,齿轮有的齐根断掉.

网友(2009-07-30):
xiexie  我也了解了

网友(2010-10-08):
复杂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第一种为过载,齿轮瞬间折断,断面很粗糙;;第二种为齿轮单面啮合,齿中先有微观裂纹,受载后微观裂纹扩展,在裂纹扩展时裂纹的两面不断摩擦,将两面磨得很光滑,最后裂纹扩展到一定程度,无法承受现有载荷时,齿轮瞬断,断面粗糙;第三种齿轮双面啮合,情况同第二种情况。

网友(点评):
大侠,请问,疲劳断裂和脆断怎么区分呢?疲劳断裂很光滑,脆断很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