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故障-一个自动化的小设备

楼主(2009-01-05):
步进电机在使用中,由于压缩空气的作用,总是被迅速的向上反弹;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的意见
非常想得到各位的帮助!
装置见动画

网友:
yuweng9811416网友好!
.
可能的原因如下:
.
1、压力传感器设定值低的原因。
.
2、机械处“丝杠推进部分”松脱。
.
3、如果,此现象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话,查一下在程序方面,此处是否有一个急退指令?
……
.
syw  090106---07.45

网友:
是不是步进电机没有静态锁定电流?

网友:
开门造车大侠,能具体的讲讲怎么排除你所说的三种可能的故障吗?

楼主:
开门造车大侠,能知道你的QQ号码吗

网友:
黄一钫友好!
.
这是一个“混合式大功率的步进电机”!
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就它自有的磁滞力也是很大的。
再看该设备的丝杠螺纹的步距角也是很小的。
所以,不大可能出现3楼ty55网友所担心的“自锁力”不够的情况。
.
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压力传感器设定值过低。
.
yuweng9811416网友好!
.
对不起,我从不聊天,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是如此。
.
syw  090107---08.06

.

网友:
哦,谢谢开门造车大侠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
赞同开门造车师傅的观点。我也认为是压力传感的问题,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损坏或压力过高(请确认仪表风的压力是否符合点胶机的要求)或者就是压力设定有点低。如果是使用了很久的设备突然出现这个问题请着重压力传感器和仪表风压力。
从逻辑的角度也要确认使之上升的信号。

网友:
yuweng9811416网友好!
.
点胶及上胶机及输胶设备,有一个压力平衡的问题:
.
我们知道,胶的稀释度不同,温度不同,流动时的阻力、速度也不同。
.
以温度为例,最明显的事例是:同一种胶,春----夏----秋----冬----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根据春、秋的温度调的压力值,
到了夏天,胶的流动阻力减小,胶就会喷涌而出。
而到了冬天,胶的流动阻力增大,胶就会输送不出来。
.
上还原理,用于解释稀释度,也是同理。
.
所以,上胶设备,要根据胶的稀释度不同,温度不同,粘稠度的不同,要随时调整“压力”
这一参数值。
.
你重点看一下,你的这台设备上的压力传感器,很可能是一个数字式压力传感器!
如果是的话,你只要在控制面板上调整数值班既可。
.
还有,你再看一下输送管路是否畅通!
.
syw  090109---04.26

网友:
首先排除电气控制!不要怀疑人家的能力!固定步进马达的那块板是不是太薄,不受力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yuweng9811416网友好!
.
我要的不是谢,而关心的是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何解决的?
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
syw  090114---23.04

楼主:
大哥您好:
我现在都是用一个压力在压缩,我没有安装压力调节装置;
丝杆推进部分没有松脱,我检查了联轴器安装位置;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没有规律性,估计应该和程序设计无关系;
具体问题还在迷惑中啊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由丝杆推进,压力回弹速度不可能这么快
初步判断,是丝杆回转带回
联轴器安装和丝杆推进部分的问题不会造成这种情况
应该跟步进电机的功率不足有关系

楼主:
谢谢!如何理解

网友:
动画看不是很清楚
楼主可以现场仔细观察啊
是不是丝杆自己带回?
方便大家诊断
我上面的论断也还未确定

网友:
yuweng9811416网友好!
.
你的这台设备中的这一现象,采用“对动作进行细分的方式”进行分析,是能解释通的:
.
直流或交流电机,一但按线固定后,其产生的扭力旋转方向就固定下来,只能是一个方向。
.
而步进电机,在接线固定后,其产生的扭力旋转方向是由与之配套的驱动器编码所决定的,
步进电机转子与定子的每一个“角度组”,都与一特定的编码值对应!
.
如果,针对一相电机绕组的“顺时针通电方向编码”为:……A-----AB-----B-----BA-----A-----AB-----
.则,只要将这个编码顺序倒过来,步进电机就会产生逆时针的扭力旋转方向。
.
如果,你的这个设备在运行到某一位置时,由于所受的“向上的力”大于“进给力(向下的力)”,步进电机就推不动了,这时步进电机的定子与转子也就停在某一特定的编码处。假如是----BA----处。
.
这时,步进电机的驱动器还是在按上述“正向顺时针编码”,在向步进电机绕组供电。
注意:当驱动器通电编码运行到---B---时,
在这一瞬间,对步进电机而言,就是“产生的逆时针的扭力旋转方向”,
此时,正好与向上的力产生了合力,逆转,则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
//************************************
本来,16日早上,已经写完上段文字,但不知什么原因上转没有成功,白写了!
大段回复是很费时间的。今天是先行文本,再粘贴上来的。
.
syw  090120---07.20

网友:
开门造车大侠,厉害!!
这种解释信服

楼主:
谢谢大家了
今年的问题是解决不了了
单位今天放假了
在这里给各位拜年,特别是闭门造车大侠,
祝大家新年好运气,牛年更牛气!
车大侠分析的很让人佩服
能说说要避免这样情况发生
如果改造吗

网友:
yuweng9811416网友好!
.
方案1:在外部,增加压力传感器,将现有的这台“开环”设备,改造成闭环设备。
.
方案2:在电路主回路,加电流传感器,当压力增大时,电流将随之增大,------此也是
属于闭环方案。
.
方案3: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路板上,有二个或四个“电流反馈电阻”,从其中的
一个接出两根线来,接到自制的“一个可调电压比较器..+..继电器”的这么一个装置,
对外部电路进行控制。--------此也是属于闭环方案。
.
方案4:可以采用纯机械方案:做一个“扭力可调”的联轴器,压力超限,让步进电机
转入空车运行。
.
…………
.
syw  090123---08.18

网友:
厉害,开门造车大侠,挺负责任的说

网友(2009-02-14):
楼主的问题我今天也遇到了,发出的声音也类似.经分析与试验是步进电机的输出转矩不够.根据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将转速(脉冲频率)降低即正常.想知道楼主的问题是否类似.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
还有不知道你的步进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吗,假如是的你有没有看它的报警?

网友:
看图片用的是滚珠丝杆,这种丝杆多数是不能自锁的.所以要么换丝杆,要么增大电机扭矩.

楼主:
根据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将转速(脉冲频率)降低即正常.能详细一点说如何调节脉冲频率吗?

网友:
yuweng9811416网友好!
.
所谓步进电机中的那个“步”,指的就是对该电机绕组供电方式的“编码”,
此在17楼已经描述:
步进电机绕组的“顺时针通电方向编码”为:……A-----AB-----B-----BA-----A-----AB-----
.
对每一个编码都有一个延时,其实质也就是向电机绕组通电的时间。
这个通电时间的长短,决定频率的高低,表象就是转速的快慢。
每一步通电时间长,做功就大,力量就大,反之就……。
每一步通电时间长了,转速就慢了……。
这就是“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
.
你用的那个设备控制板面有两个速度(数值)调节键,就是起上述作用的。
.
syw  090228---07.38

.

网友:
开门造车大侠 厉害啊 受教了 我是做工业自动化售后技术支持的  以前也遇到点胶机的问题  以后有不懂的 还请多指教 谢谢了

网友:
开门造车大侠 厉害啊 受教了 ,向你学习!

网友:
看一下步进电机驱动器有没有设置好,大部分驱动器都可以设置带电停机自锁和停机松弛,。。。。

网友(2009-04-21):
点胶机设计到底难不难呢

网友(2013-08-07):
看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