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离心泵启停---请教

楼主(2009-01-05):
卧式多级离心泵,启泵后出现的现象:开出口阀的过程中排液量很低,电机电流上不去。无明显气蚀现象,泵体排气管线开启能正常排液。停止开启出口阀一段时间后,压力才正常建立,有液排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才鸟疑问

网友:
泵在开启前应该先开启入口阀门,然后启泵,再启出口阀门

网友:
泵体内排气不完全所至。

网友:
如果每次启动都要排气的话是不是管路的设计或施工有问题?

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是只有翻槽或泵拆开维修后第一次启动需要排气,正常的启停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和供液面的高度、闸阀、密封件的密封性、工艺管路有很大关系。
如果是单泵工艺,供液面足够即使闸阀、密封件的密封性不好不需要排气也可以正常启泵,其原因是管路和泵体内处于正压状态。
如果是多泵而供液管路是同一母线,那就要每次启泵时都需排气。其原因是供液母线上的压力很小(有可能还是负压),闸阀、密封件的密封性又不十分好,这就要将备用泵进口管路和泵内的存液吸走,再启泵时就必须排气。

网友(2009-12-04):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啊,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