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机可承受多大的力?

楼主(2009-01-06):
该电机可承受多大的力?

如图,不是很清晰
电机-锥齿轮-压下螺杆-铜螺母
螺杆重量不算,电机空载带重为4吨不到(辊子+轴承+铜螺母与外的滑套)
电机:22KW    8级(704r/min) 交流电机
锥齿轮:
电机侧 9齿   轴恻18齿---------速比=2
螺距=20
线速度=117.33mm/s=0.18M/S
F=22X1000/0.18=1.23KN
1.23/9.8=12.55T
我计算电机可承受12.55吨力
而实际自重才4吨,我们实际空试,电机转很吃力 有时候也带不动,机械方面没有卡死,我们试了下,应该为 电机吃不消
不知道我上面的计算是否对,,也许是 垂直传动,力比较大,不是这样计算,那应该如何计算,如何选电机,
麻烦大家了,急,在线等,感谢

网友A:
楼主的的计算是错误的。非但方法错,计算时单位换算也错。
如果说“117.33mm/s=0.18M/S”是笔误的话,那“1.23KN=12.55T”就完全是概念错误了。
如何计算,本版块有一个帖子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1154&extra=page%3D6讨论过,楼主不妨找来看一看。
楼主遇到的问题,实际是个效率估算的式。按照那个帖子里的方法,以楼主所提供的数据,所需有用功率不到5kW。采用22kW电机似乎应该可以,但由于楼主采用的是开式伞齿、丝杆铜螺母与滑套的组合,另外机械结构的刚性也似有不足,因此电机功率就极为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的计算是错误的。非但方法错,计算时单位换算也错。
如果说“117.33mm/s=0.18M/S”是笔误的话,那“1.23KN=12.55T”就完全是概念错误了。
如何计算,本版块有一个帖子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 ...

是的,我这样计算是错误的,感谢害怕伏枥

按自重计算 也许是按你说的 算出为5KW

实际中要考虑摩擦因数,以及垂直传动
也许就吃不消

还有如果直接传动会吃不消,要是有减速专置会好很多

我今天用了18.5KW 笼型 配上8型1:11摆线  就很轻松
如果不低速带动,也许50KW也是很难,

感谢伏枥超斑

因为我平时很少计算,都是按经验来的,现在吃亏就在这里,
也不会计算,因为不知道如何应用

3Q

楼主:
电机出力T总=T电(9550X22/704)Xi(2)X圆锥齿轮副效率(0.95)X轴滚动承效率(0.98)x铜螺母与外的滑套的滑动摩擦系数(0.2)=约111NM。
jinti今天遇到是这样计算,我理解为以下:不知道对不对
各大圆锥齿轮副效率(0.95)X轴滚动 ... 不应该为乘  应该为除,个人理解是这样,

因为这样计算,扭矩大,,因为是失效,不知道是否是为除呢

请大家说下 麻烦了

网友:
kankan

说两句,图纸看的不是很清楚,有没有计算螺纹的传动损耗,还有交流电机的启动性能不是很好的,尤其是重载

网友A:
4楼的问题,应该是这样吧。
1)效率问题。力通过机械传递会有损耗。谈到效率,就应该记住这一点。“各大圆锥齿轮副效率(0.95)X轴滚动 ”,初始力乘以0.95,得到的数值比原先数值小;初始力除以0.95,得到的数值比原先数值大。哪个对,那个错,很清楚。
2)“电机出力T总=T电(9550X22/704)Xi(2)X圆锥齿轮副效率(0.95)X轴滚动承效率(0.98)x铜螺母与外的滑套的滑动摩擦系数(0.2)=约111NM。”
这个算式前面大半截的列式是对的。22kW的8极电机,其输出扭矩应该是(9550X22/704)=298(N.M)。通过一对9/18伞齿减速传动,在大齿轮轴端的输出扭矩应该加倍,并考虑传动效率,也没有错。
但后面的“x铜螺母与外的滑套的滑动摩擦系数(0.2)”错得很厉害。
谈到摩擦系数,是计算摩擦力所用。计算摩擦力,就还需要一个正压力,在这里这个力在哪里,而且和计算效率的关系在哪里?如果不是滑动摩擦而用滚动摩擦副,摩擦系数小得多,按所列式计算,将会有个荒谬的结果。
楼主的基本概念太差。如果可能,赶快补一补课。

网友:
找本电机拖动看看就清楚了.
精确的计算很复杂,无必要,工程计算虽简化但基本符合实际应用.

网友:
效率很重要啊

网友:
伏枥前辈,如果是轴在铜瓦中转动,不同大小的轴取的效率是否一样?
比如轴径200,双头支承,中间链轮受力,拖动其他运动物体时,效率该取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的问题,应该是这样吧。
1)效率问题。力通过机械传递会有损耗。谈到效率,就应该记住这一点。“各大圆锥齿轮副效率(0.95)X轴滚动 ”,初始力乘以0.95,得到的数值比原先数值小;初始力除以0.95,得到的数值比原 ...

我明白了
按你算的电机输出扭矩为110

而我算的载荷扭矩为:
则初步估计沿径线的力矩为:40000N×(0.13~0.16)×0.23M/2=min:598NM, max:736NM,是远远不够的

1要提升的重物约为4T,即约要克服40000N的力;
2螺杆材料为45,套的材料为铜,加润滑脂润滑,取磨擦系数为(0.13~0.16)
螺杆中径约为230mm,

--------------------------------------
如果齿轮传递效率0.95,杆0.98,滑道0.2(我估计润滑好的话,再把接触面减小的话,应该会达到0..5-0.6)
伞齿轮比1:2
如选 18.5KW电机,i为11的减速器:则T=(9550×18.5×11×0.95×0.98×0.5/1450)X2=1248NM

不知道害怕伏枥超版,可否帮我看下,这样计算对吗,1248NM远大于736NM
今天我们也初试设备,提上提下很轻松!~~~~~~~~

至于刚才前辈说的0.2系数,我不是很明白,麻烦前辈帮忙取下,以及为何需要这样取可否介绍下因为取值方面需要帮助下,感谢前辈的指导和帮助,麻烦再对此计算看下
http://bbs.cmiw.cn/post.php?action=reply&fid=60&tid=102142&repquote=508326&extra=&page=1

网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伞齿轮直接与电机输出轴连接出了问题,电机的两个轴承所能承受的径向力和轴向力太大,特别是轴向力,电机的前后两轴承是不能承受轴向力的,如果中间加个联轴器就可以了.所以后面楼主换了个减速机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