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家拿到热处理厂处理的材料是这样的---求助

楼主(2009-01-06):
我家有一批材料拿到热处理厂我们拿去的单子上是写淬火 但是拿回来的东西好像是渗碳的外表很硬但是内部觉得还是保持原有材料的力学性能。外表和内部是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硬度。我现在是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没有淬透。请给我解释下为什么淬火后外部很硬但是内部相对不是那么硬

网友:
这个可能是高频淬火,温度集中在工件的表面

网友:
如果你的工件表面很黑,那可能渗碳了,如果表面不黑,有可能是高频淬火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材料的?用含碳量多少能不能区别是否渗碳了?如果原材料是低碳的或中碳,渗碳后放在砂轮上磨一下,对比看看火花的多少,就应该可以区分了,低碳的火话细长,爆花少,高碳的粗短,爆花多。或者做个金相看看就简单了

网友:
也可能是淬火没淬透导致心部和外部硬度值不一样,关键看你的料是什么材质的,尺寸有多大。

网友:
兄弟,渗碳就是面上一层的了!
你是用什么材料?不是什么是材料都可以淬火的,也不是什么都可以渗碳的。
回前面的,高频淬火不会黑?好像没这说法!

网友:
淬火没淬透才会内外硬度不一样,高温回火是不是能好

网友A:
不说材料怎么判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说材料怎么判别

忒有道理了!

网友(2012-07-21):
引用 网友B:
xd!

兄弟你和积发6000多分这怎么才能达到啊

网友(点评):
比我积分多的多了去了。 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