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撞击后怎么办,急

楼主(2009-01-06):
我在铣槽时候高度设错,超过Z轴行程,报警是。Z轴误差过大,这个怎么解决,最好能说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
老大,这还没有撞。打到手动,用手抡摇回去,然后复位,如果需要重新回一下原点。

网友:
复位,回零,修改程式,,重新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