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K,CMK,PPK,计算

楼主(2009-01-06):
最近公司在评估工序能了,我把数据很辛苦的都采集到手了,可是接下来就犯难了,不知道怎么算更不用说分析了,各位大侠,有没有弄过这方面的东西,好心人帮帮我吧,先谢谢了

网友(2009-07-07):
把数据发给下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CPK一般有固定的EXCEL表格,你只要添入相应数据,就会出结果,和图形

网友:
CPK  CPK:Complex Process Capability index 的缩写,是现代企业用于表示制程能力的指标。

  制程能力是过程性能的允许最大变化范围与过程的正常偏差的比值。

  制程能力研究在於确认这些特性符合规格的程度,以保证制程成品不符规格的不良率在要求的水准之上,作为制程持续改善的依据。

  当我们的产品通过了GageR&R的测试之后,我们即可开始Cpk值的测试。

  CPK值越大表示品质越佳。

PK=min((X-LSL/3s),(USL-X/3s))

pk——过程能力指数

  CPK= Min[ (USL- Mu)/3s, (Mu - LSL)/3s]

  Cpk应用讲议

  1. Cpk的中文定义为:制程能力指数,是某个工程或制程水准的量化反应,也是工程评估的一类指标。

  2. 同Cpk息息相关的两个参数:Ca , Cp.

a: 制程准确度。 Cp: 制程精密度。

  3. Cpk, Ca, Cp三者的关系: Cpk = Cp * ( 1 - |Ca|),Cpk是Ca及Cp两者的中和反应,Ca反应的是位置关系(集中趋势),Cp反应的是散布关系(离散趋势)

  4. 当选择制程站别Cpk来作管控时,应以成本做考量的首要因素,还有是其品质特性对后制程的影响度。

  5. 计算取样数据至少应有20~25组数据,方具有一定代表性。

  6. 计算Cpk除收集取样数据外,还应知晓该品质特性的规格上下限(USL,LSL),才可顺利计算其值。

  7. 首先可用Excel的“STDEV”函数自动计算所取样数据的标准差(σ),再计算出规格公差(T),及规格中心值(u). 规格公差=规格上限-规格下限;规格中心值=(规格上限+规格下限)/2;

  8. 依据公式:Ca=(X-U)/(T/2) , 计算出制程准确度:Ca值 (x为所有取样数据的平均值)

  9. 依据公式:Cp =T/6σ , 计算出制程精密度:Cp值

  10. 依据公式:Cpk=Cp(1-|Ca|) , 计算出制程能力指数:Cpk值

  11. Cpk的评级标准:(可据此标准对计算出之制程能力指数做相应对策)

  A++级 Cpk≥2.0 特优 可考虑成本的降低

+ 级 2.0 > Cpk ≥ 1.67 优 应当保持之

 级 1.67 > Cpk ≥ 1.33 良 能力良好,状态稳定,但应尽力提升为A+级

  B 级 1.33 > Cpk ≥ 1.0 一般 状态一般,制程因素稍有变异即有产生不良的危险,应利用各种资源及方法将其提升为 A级

  C 级 1.0 > Cpk ≥ 0.67 差 制程不良较多,必须提升其能力

  D 级 0.67 > Cpk 不可接受 其能力太差,应考虑重新整改设计制程。

网友:
http://www.jd37.com/down/20076/1249.html
到上面网址下载表格

网友(2010-04-11):
CPK=(1-Ca)*Cp
Cp=(USL—LSL)/6标准差
Ca=(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