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糙度仪的使用心得

楼主(2009-01-06):
我现在用的是三丰 SV-3100的粗糙度仪,哪位大虾用过或者正在用,拜托把使用心得共享一下下, 多谢多谢 ~~
比如工作环境了,工作电压,等等 ~~

网友:
按说明书上做就行了,有一点得特别注意:工作场地附近不能有明显的震源。

网友:
搞个说明书下载多好,仔细看,反复看,认真看,我就不信看不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支持,我还没见过该仪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配防震台吗?

网友:
这样的粗度仪几乎没有什么环境要求,别拿去测量过于粗糙的表面就得了

网友:
明显的震源对检测结果影响很大的,台式机工作台下面一般要加防震垫。

网友:
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2009-03-06):
环境温度:21±3℃
公司是气压防震的工作台.

网友:
工作环境温度:21±3℃
公司是气压防震工作台.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使用环境远离震源,最好配备防震台。

网友:
现在执行JIS2001评价标准.所使用的测针也是不一样的.
新标准里的RZ跟旧标准里RZ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