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给看看是淬火裂纹吗?

楼主(2009-01-06):
材料45   锻后-加工-端头轴径高频淬火

网友:
应该是的,但这个很难说是谁的毛病。可能和零件结构有关,锻件的话要看先道变形是否过大,高频前是否要去应力退火?仅供参考。

网友A:
有点像调质时的淬火裂纹,但不像高频淬火裂纹.LZ可以介绍一下,轴的尺寸和工艺过程吗?

网友:
45钢的淬裂倾向较大,也有可能是锻造时温度偏低,加上是轴端很容易产生裂纹,如果是锻件就有裂纹的话,肯定反映在后续工序,可在粗车后磁粉探伤确定锻件是否已经产生裂纹。如果锻件没裂纹,则应该增加调质处理再机加工,然后淬火-精车(或磨)。

网友:
端部也有裂纹吗?要做什么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经过取样分析是锻造裂纹,在另一批次里,锻后加工就发现了裂纹,现在正分析这批裂纹的原因。

网友(2009-02-19):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调质时的淬火裂纹,但不像高频淬火裂纹.LZ可以介绍一下,轴的尺寸和工艺过程吗?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