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比例压力插装阀

楼主(2009-01-06):
油缸无杆腔油路上有一个比例压力插装阀,设计目的是保证无杆腔在不同工况有不同压力,工作完成后还可以卸压.
在最初调试时,不同输入给定可以得到不同压力,降低给定也能产生正常卸压.
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生异常:不管输入多少给定,都升压至系统工作泵出口处安全阀设定压力,即使输入给定为最低,结果也是一样.
经过掉换不同先导比例阀,可以确定比例阀没有问题.
插装阀主阀芯也没有问题,各控制孔道也没有堵塞.

有熟悉比例插装阀的朋友,请给我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
不知你用的是比例减压阀还是比例溢流阀?
建议用比例溢流阀,流量用够大,可以保证根据工况调压,也可已卸载。
可以在公司网页首页下载美国DELTA POWER最新插装阀手册,翻译了两年,信息量大,种类很全。
请查两通比例阀,有液压原理图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