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搅拌机的设计---求助

楼主(2009-01-07):
要求:1、能够无级调速
          2、搅拌机能够自由上下移动
          3、能对涂料经行加温
          4、搅拌器转动范围大于180°

        希望大家帮助小弟      多谢    多谢

网友:
按要求设备应该分两部分:加温部分和搅拌机构

网友:
采用夹套加温,将搅拌机构设计成可上下移动的

网友(2011-12-23):
1.要求无级变速 选好电机就行
2.要求上下移动 设计搅拌设备经济上不划算,要求知道上下移动范围,是否可用双层或多层搅拌桨叶实现。
3.能对搅拌液进行加温可采用 空心搅拌轴+机械密封式+加热装置传输
4.搅拌范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