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解决下热处理问题啊

楼主(2009-01-07):
我想问下真空淬火后的金属表面颜色是什么?还有回火后的表面颜色?还有上次我家里的一批做医疗器械的材料拿去真空淬火后回来表面硬度和心部的硬度截然不同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们不锈钢真空淬火后是灰色的,当然材料不同颜色可能不同。
450度回火后还是灰色的,惰性气体气氛保护。

如果表面硬度和芯部硬度相差很大说明没有淬透,这个应该是热处理厂的毛病,要让他们负责的。这个和零件在炉子里的摆放(不能太集中),加热的温度、冷却的介质,介质喷射的压力都有关系。

比较重要的零件建议同时检测表面和芯部硬度。

网友:
淬火后高温回火,调质是不是可以是内外的硬度相同?他们是不是回火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