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ax与Ra如何转换

楼主(2009-01-07):
图纸上标注的表面粗糙度是Rmax.哪位知道如何转换成Ra或Rz。

网友:
不用转化,Rmax其实就是Ra,都是表面粗糙度的最大上限值

网友:
表面粗糙度最大上限值

网友:
我也是这样了解的,二者应是一致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不要把新人给教坏了啊!
用来描述表面粗糙度的参数,称为表面粗糙度评定参数。这些参数有: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微观不平十点高度(Rz);轮廓最大高度(Ry)。楼主说的Rmax指得是Ry,最高峰顶与最低谷底的算术绝对差值。

网友:
嗯,谢谢楼上的,学习了

网友:
请问怎么转换呢,我在资料上还没有看到过,呵呵

网友:
机械手册有详细介绍

网友:
一般Rmax=4Ra
说的不对下面举手

网友(2010-01-26):
对不对哦?同志们!

    Rmax=Ry  我现在正在查找这个资料。。

网友:
明天去公司查手册

网友(2011-03-30):
5楼解释非常正确,顶一下!

网友:
兄弟多看看机械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