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一块磁铁的磁极?

楼主(2009-01-07):
如题,想确定一台永磁电机中磁瓦的极性,本来想去市场上买一块标有S、N极的磁铁来判断极性,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请教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磁瓦的极性吗?

网友:
去买一个指南针呗

不嫌贵就到超市买一个汽车用的液浮指南球

同性相斥,马上判定。

楼主:
谢谢楼主的帮忙,马上去买个来判定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3楼哥们说得简介明了

网友:
找一根细线,系在磁铁的中间部位,
轻轻拉起,使其悬在半空,静止不动状态,根据地磁场
原理就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