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本图纸的粗糙度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07):
这个日本图纸的粗糙度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在社区有一个关于日本粗糙度的文件的,楼主不妨找一下。

网友:
表面无需加工(特别指定处除外)
一个或者两个三角粗糙度要求比较低,一般铣床,车床即可达到

网友:
跟中国老的机械加工标注类似,就是几划的概念吧,也就是三角越多,需要加工的精度越高,好像最高是六个三角来着

网友:
按图中1、2、3的排列顺序,相当于我国的:不加工、25、6.3

网友:
补充:图中的日本的粗糙度表示方法为早期的标准(92年前),92年后已经采用和国际标准相近的新标准表示,与我国的粗糙度表示基本相同。

网友:
不加工、25、6.3

中国有俗称:花几的,老国标

网友:
括号外边的波浪线表示未标注粗糙度符号的地方可以不加工.
括号中一个倒三角标示粗加工大概相当于Ra25左右吧,两个倒三角表示半精加工Ra6.3左右
括号中有的加工粗糙度在图纸中零件上都有标注,没有列出的就没有

网友:
可以找一找《MISUMI FA工厂自动化零件用》
书的后面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2010-05-07):
不对吧,我们厂的日本图纸一个倒三角是3.2,两个1.6,三个0.8,

网友:
日本的资料文件有的,只要多看就知了,上边几位说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