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电机时常会烧掉,怎么办?

楼主(2009-01-07):
求助,各位大侠
公司的空压机用的三相异步电机时常会烧掉,功率大小应该没问题的,厂家配的是7.5KW,我查看大多是由于缺相导致的,想请教各位是否有缺相断电的保护装置可以安装。

网友:
有啊,现成的有卖,网上查查一大把,错相都能检测.
我用的好多东西上就带这玩意儿,具体型号自己查去.

网友:
空压机电机一定要装热继电器做断相保护。
很简单,绝大多数的交流接触器的热继电器都是配套插装使用的。

楼主:
请问三楼,我使用的交流接触器是和热继电器配套的呀,是不是它只能检测进线缺相保护,因为我在检查时发现有一相在出热继电器的接线螺钉滑牙了,我怀疑是此处接触不好导致电机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三楼,我使用的交流接触器是和热继电器配套的呀,是不是它只能检测进线缺相保护,因为我在检查时发现有一相在出热继电器的接线螺钉滑牙了,我怀疑是此处接触不好导致电机烧了。

楼主的怀疑不成立,如果电机缺少一相,其余两相的电流就会增加,热继电器是会工作断开交流接触器的.
建议楼主找个懂行的电工检查一下电机的供电电路, 热继电器工作电流选择是否正确,动作电流调整是否正确,控制电路连接是否正确等.

网友:
楼主,你的热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
如果要用热继电器来做缺相保护的话,必须要用差动结构的,比如3UV50系列,JR16,JR20系列.

网友:
现在有专用的缺相过载保护器,买一个穿上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2009-02-07):
电机烧掉,都要现场查才查得出,千变万化,吊现场安装的人,重安装的电机要保修一个月以上。

网友(2021-12-03):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找到缺相原因,解决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