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字体问题

楼主(2009-01-07):
一张图纸上可以有两种字体吗(如图,黄字和其他字)?如何操作?

网友:
可以啊 双击字体 就会出现 文字格式 工具条 在那里可以对其单独修改

网友:
线性修改也可以,比如你在不同线层写字

还有就是文字样式 也可改

网友:
直接新建一个文字方式就好了
要多少种都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