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淬火和真空淬火哪个贵

楼主(2009-01-07):
高频淬火和真空淬火哪个贵

网友:
普通零件的淬火,真空淬火比高频淬火贵.

网友:
兩種方法不同高頻是局部加熱淬火,真空是全面加熱淬火

网友(2015-11-20):
引用 网友A:

言之有理

网友:
热处理不能按价格来确认,先要确认你需要的机械性能是怎样的,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才能达到你的设计目的!

网友(2016-02-23):
当然是真空

网友:
目测真空贵

网友:
真空一般针对整个零件需要整体加热,高频往往是针对槽或者表面做个感应器就加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