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驱动器跟PLC连起来控制伺服电机---请教

楼主(2009-01-07):
我现在有伺服电机(安川),伺服驱动器,有一个欧姆龙的PLC,我要怎么把驱动器跟PLC连起来控制伺服电机,人机用什么比较好,又怎么与PLC连接,还需要什么配件,请教.

网友:
如果楼主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还是不要自己连接这些东西,以免损坏了浪费.你的这些元件连型号都没有,也不知你想怎么用,没法帮你了.

网友:
直接找欧姆龙的给你配齐,就是贵点.
等于是欧姆龙的PLC(要带高速计数单元)+欧姆龙的屏+安川的伺服.

网友:
我对这一方面不了解,希望对这个系统熟悉的社友提供一些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公司就想给我一个机会,要我把这些东西弄懂,我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PLC的型号分别为
SGMAH-04A,SGDM-04ADA,CPMA1A-20CD-A-V1.用途很简单,在折弯机上做自动定位,例如:第一折10mm接着第二折20mm,第三折又是5mm,然后第四折,第五折.......一轮完后又重新来.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作往复运动,折一次动一次.
来这个论坛就是为了多学习,把不懂的东西慢慢弄懂.还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B:
很少用欧姆龙的PLC,但好象你这个PLC不行吧.

http://www.fa.omron.com.cn/
去看看,顺便下点资料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公司就想给我一个机会,要我把这些东西弄懂,我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PLC的型号分别为
SGMAH-04A,SGDM-04ADA,CPMA1A-20CD-A-V1.用途很简单,在折弯机上做自动定位,例如:第一折10mm接着第二折20mm,第三折又是5mm,然 ...

看来楼主对上述电气元件并不了解,就算都连接在一起,还要进行PLC和人机界面的编程.要从头学起到熟练掌握需要一段时间.建议直接买个经济型折弯机的控制器最简便.见附件.

E20 折弯机数控系统样本.pdf

网友D:
lzd-3981网友好!
.
千万珍惜这次机会!
.
原理如下:
.
1、PLC.向------步进电机驱动器,发脉数为N个的一组脉冲。
.
2、步进电机驱动器就会带动步进电机转N个角度。
.
3、让几组脉冲数分别与行程对应起来,既:
n1==10mm
n2==20mm
n3==5mm
.
上述几步要是会了,你就能完成了。
.
syw  090109---04.50

网友(点评):
人家用的是伺服电机,不是不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用欧姆龙的PLC,但好象你这个PLC不行吧.

http://www.fa.omron.com.cn/
去看看,顺便下点资料看看.

感谢你介绍欧姆龙中国网站,里面有很多资料,
我现有的PLC是以前买的,是一体机,只是想确
定一下这次是否可以用来控制伺服驱动器,进
而控制伺服马达,以达到我的控制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上述电气元件并不了解,就算都连接在一起,还要进行PLC和人机界面的编程.要从头学起到熟练掌握需要一段时间.建议直接买个经济型折弯机的控制器最简便.见附件.

感谢你提供的埃斯顿剪折数控系统,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掌握各个部件的关联,从而引申到我们公司的其它设备,对我个人也是一个提高,请问一下这个埃斯顿剪折数控系统是怎么与伺服驱动器连接的,进而达到控制目的.
再请问一下,我从头学起自动控制,需要看哪些资料,从哪里入手,前提是我学的是机械专业,对电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我对自动控制很感兴趣.也是我谋生的一个新筹码.
可能在你看来有点对牛弹琴的感觉,可是人对牛也要有点耐心对吧,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d-3981网友好!
.
千万珍惜这次机会!
.
原理如下:
.
1、PLC.向------步进电机驱动器,发脉数为N个的一组脉冲。
.
2、步进电机驱动器就会带动步进电机转N个角度。
.
3、让几组脉冲数分别与行程对应起来 ...

看的出来阁下是一个很肯教的良师,我很感激,希望能得到你的耐心指导,想请问一下,PLC向步进电机发脉冲跟PLC向伺服电机发脉冲是一样的吗?因为步进电机跟伺服电机还是有区别的对吧?请多指教

网友:
就楼主的用处而言,步进和伺服没什么区别.都是脉冲给定的.
开门大侠是这方面的专家,控制器,驱动器和电机都能自己设计,能得到他的指点就太好了.
楼主需要的资料大概有如下:
欧姆龙的PLC选型手册.
PLC的硬件连接,编程手册.
触摸屏的连接,编程手册.
安川的伺服连接,调整手册.
网上都能找到,学吧.

网友:
遇到哪方面的知识就学哪方面的知识,边做边学,肯动脑学起来很快的,当然要有老师知道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提供的埃斯顿剪折数控系统,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掌握各个部件的关联,从而引申到我们公司的其它设备,对我个人也是一个提高,请问一下这个埃斯顿剪折数控系统是怎么与伺服驱动器连接的,进而达到控制目的.
再请 ...

那个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连接与PLC与伺服驱动器连接基本一样,用一根通讯线连接,其中为两路,一路是控制器给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信号,一路是将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位移信号传给控制器.

很支持你自己动手实践,附传份安川伺服的调试说明和PLC的样本(OMRON 样本我没有)你先看一下.

网友E:
我感觉你不用PLC就可以的,因为在伺服电机驱动器上有通讯功能,直接用屏跟伺服用通讯的方式控制减掉PLC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你不用PLC就可以的,因为在伺服电机驱动器上有通讯功能,直接用屏跟伺服用通讯的方式控制减掉PLC完全可以

楼主现有的安川伺服驱动器不具有楼上说的功能,我用过伦茨(Lenze)的驱动器有此功能.

楼主:
是不是只有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才有脉冲输出功能?而我的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的"CPM1A-20CD-A-V1",有别的办法输出脉冲吗?
"带三极管输出的CPM1A PCs具有输出频率范围为20 Hz到2 kHz(单相)的脉冲
输出功能。IR 01000或IR 01001均可选择作脉冲输出,且脉冲输出既可设置为在
连续模式下,可以通过一条指令来停止脉冲输出;又在独立模式下,脉冲输出在
输出完预设定的脉冲个数后停止."

网友:
继电器输出的对于伺服电机是不行的,你必须更换,输出脉冲很快会把继电器搞坏,而且响应速度也跟不上

网友:
lzd-3981网友好!
.
PLC最小系统的输出,有四位、八位、十六位、二十四位……N多位……。
.
输出方式有电位输出、电子功率开关输出、继电器接点输出……N种方式。
.
如果,你的PLC上的继电器输出口富余的话,完全可以“拆掉一个继电器”,
并在此接两个电阻(分压电路),这样,此端口就改造成为了“电位输出”方式,
也就可以向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驱动器发脉冲了。
.
syw  090205---05.50

网友(2009-04-21):
那照开门前辈说是可以省个模块钱了,好几百大元啊!

我想请教这个电路怎么接啊?

网友(2009-07-08):
全数字式多种控制输入接口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MLDS3810

1.多功能!
◇ ±10V模拟信号的速度控制
PWM速度控制
步进脉冲模式控制
RS232接口速度控制
RS232接口位置控制,内部具有梯形运动曲线发生器
◇ 编码器差分输入、单端输入均可
◇ 外部零位信号输入
◇ 外部制动信号输入
2.最安全!
驱动器内部温度监测,具有温度过高、过低保护
◇ PWM开关频率高达62.5KHz,效率更高,电机发热更小,更有效保护电机
过流保护
过压保护
欠压保护
失控保护
过载保护
跟踪误差超限保护
◇ 编码器故障识别等
3.操作简单!
使用RS232接口进行参数设置和PID调试
◇ PID参数都数字化存储,不需要调节电位器,能保证生产时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
◇ 本公司免费提供《运控伺服管理系统》软件,可以方便地对驱动器进行参数设置、PID调试,通过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调试的效果!
◇ 驱动器的RS232串口控制采用ASCII码指令集,方便实用qq670501245  15091898990 msn:mldzkj@hotmail.com 王小姐

网友:
lzd-3981网友好!
.
PLC最小系统的输出,有四位、八位、十六位、二十四位……N多位……。
.
输出方式有电位输出、电子功率开关输出、继电器接点输出……N种方式。
.
如果,你的PLC上的继电器输出口富余的话,完 ...
引用 网友D:

请教开门前辈,输出频率跟的上吗?还有就是会不会只有一个频率输出,不能做频率曲线呀?还有就是,一般继电器输出的PLC有高速输出指令吗?

网友:
OMROM有内置位置控制功能的PLC,直接用相关指令编程就可以,很简单,偶一直用LG(LS)的120S系列,性价比很好,就是相关资料很烂,错误很多,技术支持也不怎么样,刚开始接触这个,最好用技术支持好一点的品牌

网友(2009-10-29):
都是日本货,知道也不告诉你
引用 网友F:
那大侠推荐些好用的国产货啊,有些东西用国产的还是不放心。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才用FX2N-128MR做了一下试验,首先用plsy指令试了一下,将脉冲输出至y1,然后用y1驱动inc c10,发现当脉冲大于255Hz时,脉冲就产生丢失现象,看来这种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根据手册提供的plsy指令的输出范围的频率输出可达20KHz,应该为MT型号的

网友:
联系qq 1098130045.交流下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断学习会进步

网友:
qq.1098130045交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才用FX2N-128MR做了一下试验,首先用plsy指令试了一下,将脉冲输出至y1,然后用y1驱动inc c10,发现当脉冲大于255Hz时,脉冲就产生丢失现象,看来这种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根据手册提供的pl ...
引用 网友G:

您还真有探究精神。
造车前辈的说法会给人误导的。
一般的PLC,如果支持高速脉冲输出,那么在手册里一定会告诉您是哪几个点支持,并不是任意点都支持。
原因是,要支持告诉脉冲输出,PLC要划出特别的资源,优先级高的中断处理,以提供这种功能。
试想,如果是一般的输出点,按PLC的循环执行周期执行,而PLC的执行周期从几MS到几十MS不等,取决于您的程序量。
按这个扫描周期,1秒中可以出多少个脉冲?所以您的脉冲丢失就不奇怪了!
当然,PLC必须选择成晶体管输出类型的。

网友:
回楼上:
说探究精神,实不敢当!可能“实验”一词误导了您,我只是举片刻之劳编了一段小程序验证了一下而已。
关于plsy指令的属性及用法,现摘三菱编程手册,展示一下:
定义:以指定的频率产生定量脉冲的指令。
可用机型:FX2N。
格式:plsy  s1. s2. d 。
s1.指定频率。2-20,000(hz)
s2.指定产生脉冲量。
d指定脉冲输出y地址号,只限于y0、y1有效。
验证程序如下:
ld x10
plsy d10 k500 y1
ldp x11
inc d10
ldp x12
dec d10
ld x13
rst d10
ld y1
incp c10
ld x14
rst c10
end
其中
d10为设置频率值大小的数据寄存器。
c10为脉冲量计数器。什么,得高速计数器?他查查!
开门前辈的很多想法都很有创意,对此观点我也颇感兴趣,也想试试!只是刚到程序验证就半途而废了。
楼上说了很多深奥理论,我在打印机上查了半天也没弄糊涂。呵呵!

网友:
qq 1098130045交流下

网友:
我一般用台达触屏+台达PLC+伺服系统的,经济性强点,品质也不错,当然每个公司行情不一样

网友:
安川的 我用的很多的 不过我用泰德勒的PLC联的 我用的也是400瓦的驱动器和电机 呵呵 不过我是做测试用的

网友(2009-12-09):
楼主,首先声明我没有用过安川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用过ORMON的CPM1A的PLC。建议楼主可以按照以下思路完成。
首先采用PLC输出(采用PWM指令来编程,用1000和1001点)来控制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因为都是安川的产品,比较好解决),
其次用编码器来检测伺服电机的位移,编码器的信号由PLC的高速技术单元来检测。
最后是编程,实际可按照贵公司的设备工艺现场要求编程。
最重要是楼主要搞懂你选用工控产品的功能。

网友:
求人难啊,还是自己学学好啊!

网友(2010-09-12):
谢谢停工资料来了..........

网友:
正在学习,很有帮助的回复。

网友(2011-05-23):
进来学习一下,多谢大家的无私分享。

网友:
最好自己了解一些才问,要不问了也白问。。。看了也不明白。。。

网友:
学习一下,多谢大家的无私分享